请高手看一下屏暗的问题啊

楼主(2013-07-15):
一个联想G430,LED的,屏的左边一小部分亮度低很多,请高手指教是屏的问题还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LED的是有好几组LED灯并联的好想,,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
是不是其中一组坏了?

网友:
找个屏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像是屏的问题,换个屏试试,

网友:
以前修过特殊的LED屏,是暗屏,但你的一边暗点就要小心点。

网友:
换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背光板脏污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