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V4 HM65 I5独显 双BIOS

楼主(2013-07-15):
接到一台HP Dv4 3115Tx机器
刚开始还以为显卡问题 、加焊下无果、
拔掉COMS电池后、时显时不显、
装上硬盘后、正在驱动windows7 界面后就黑屏
找了好久、这个Dv4那么多型号没一个符合的BIOS
有次机器的朋友帮上传分Ec和南桥BIOS
HP  Dv4 3115Tx
HM65芯片组  I5独显
版号不知写什么 mb-mv-什么的
此机器电流上到1.07左右无跳变

网友(2016-11-21):
版号就是 mb那什么 按照 版号找图纸可以找到 还有你这跑马不亮  即使硬件没问题  外接也不会亮机  建议 拆开上面排除了 屏 然后 换搞显卡或者换

网友:
DV4-3000TX 是通用的啊,
这个BIOS都没有吗?
机器倒是有,实在是懒得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