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 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3-07-15):
   今天同行拿一块网吧主板,什么型号记不清了,AMD双桥板,故障全板没复位,测得没有桥供电,供电芯片第7脚是由一个三有极管控制的无电压,拿掉电压出来了 但还是没有复位 这时去测CPU供电只有0。9V AM3的U 不知道电压正不正常 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 此板CPU供电是有4项供电 测得有一项没有电压,其他三项都有0。9V 上假负载测就都正常1。05V 电源管理芯片RT8855  VID有高低高组合,但就是不出PG 换过芯片 一样,从PG脚跑线,PG信号是由一个102电阻上拉 直接进南桥 断开进南桥这条线,还是低电平,短接102电阻 复位时钟都正常 但不跑码 问题应该还出在CPU供电这块 CPU也换过,听同事说 AMD的U 不跑码CPU电压就只有0。9V不知道是不是 大哥们你们帮忙分析下,这块板,问题出在哪,对了,南桥加焊过

网友:
感觉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总线供电那边出问题啊。因为总线供电要给CPU一个电压VRMPWRGD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