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通电有3V 5V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3-07-16):
接到E420一台,待机0.058,电源口灯不亮。一看就知道通病。拆机后测3V.5V电感有3,5V电压。按通病修,换D95280,换了三个都是一样情况,心想芯片不行。。没办法拆了一个好的E420,把芯片对调,发现好的芯片换上去后也是一样情况。坏机子的芯片换上去后,也可以触发。没办法只得一步步测芯片了,芯片测量电压都正常,芯片PG电压3.3也有。。测Q1901也正常,PM_RSMRST#还是低电频,EC20脚也无电压。测南桥晶振没有起振。。就想问一下高手们,,这个情况应该是南桥坏造成的吧。。是不是E420在待机情况下出3,5V应该理解为主板有问题,芯片发出的警报。

网友:
没有遇到过帮顶了换个BIOS试下有的机器BIOS出问题会出现好多怪问题

网友A:
果断加焊南桥。。。

网友B:
这种情况完全可以跑时序 先查EC有没有发出高低高   有就查南桥 没有就 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是主板触发后才出的 待机 3V5V电压吧 你可以测下 E C的工作条件 或者 LID OUT  DNSHOW信号 不行的话 更 ...

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要是你早就低调一点了  不懂还乱说

网友:
正常时候2脚的3.3,5脚是0才正常

网友:
你能消停一下吗?几乎每天发的帖你都要插一脚、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你是不是很闲啊?

网友:
这机器3v,5V供电芯片爱坏

网友:
电源小板故障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完全可以跑时序 先查EC有没有发出高低高   有就查南桥 没有就 EC

正常情况情况下,待机无3,5V,但南桥的晶振,应该是有波行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断加焊南桥。。。

南桥用热风桥吹了吹,没敢BGA。。。用风桥加热后,晶振还是没有波行。。。

网友:
是不是晶振坏了

网友:
晶振有没有压差?RTC供电检查下

网友:
加热BIOS试一下  我上次也遇到一台 换了几个D95280 都不行  加热BIOS可以开机 用几天又不行 最后换了一个 到现在没还修

网友:
待机有3  5V  换待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完全可以跑时序 先查EC有没有发出高低高   有就查南桥 没有就 EC

对呀,正常3VRTC供电有了南桥的晶振就应该起振了。

网友:
RTC电路正常,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这机器不是待机时候是没的3 5V的,现在有了肯定不正常噻,应该修3V5V哪里吧

网友:
这机我手上没有图纸,待机芯片是一通自己本身就开启3.5V还是有一个开启信号给他开启的?这个得分清楚了.

网友(2014-12-07):
请教楼主E420待机是不是没3、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