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DIY了一个并口编程器,用下了。求解???

楼主(2013-07-16):
本人DIY了一个并口编程器,用下了。求解???
发上资料:

按图片上的电路去做,做好后,无法写入,我用的芯片是“PM25LV512”空片。。。

网友:
学习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1.确认没有接错线.
2.并口线长度不超过1.5米.
3.2脚电阻改为360欧试一下.

网友:
并口线测量过,是通的,线路按图制作,也没有错,还调用了ECP模式,也是不行。
你说的2针的阻值换大一点,我会试试看的,谢谢你。
2针是D0,有什么作用呢?

补充内容 (2013-12-11 22:09):
今天闲着没事干,又欣起了制作图纸,改了供电,还没有试.希望成功.

网友A:
不好意思,是R4的阻值调一下,DO是串行数据输出,在写入时有可能用于写入数据后在这口读出数据来校验证写入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是R4的阻值调一下,DO是串行数据输出,在写入时有可能用于写入数据后在这口读出数据来校验证写入数据 ...

你好,你是说“把R1的阻值换大,还是R4的阻值换大”呢?
我是按图制作的,R4是数据输出端,图片中说:R4可不用,所以我没有用电阻,是直接的。
你看看有没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是R4的阻值调一下,DO是串行数据输出,在写入时有可能用于写入数据后在这口读出数据来校验证写入数据 ...

你好,我照你的意思做了,把R4的阻值换成330欧了,结果还是一样,不行。哎。
我想问问你,你自己是不是也做过这个东东呢?你的,是不是做成功了。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快点搞好啊。。

网友A:
没有做过这个,但做过用hc244并口at89s51编程器,成功了.
有没有可能是速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做过这个,但做过用hc244并口at89s51编程器,成功了.
有没有可能是速率问题?

哦,你是用了74HC244这个,是吧。
这些图纸都是网上搜的,网上说是可以的,我还做了两三个,没有一个能行的。哈哈,没事当误乐。
看来还是买一个成率比较高啊。
很感谢你的解贴,真诚的感谢。再谢谢。

补充内容 (2014-1-2 00:52):
在这贴里很"感谢erwin先生"的解贴,但经过多次的修改和详试,结果可想而知,这种DIY的编程器真的对25系列的芯片,确实有所挑剔,可能只对25Q80之类的芯片有用,对25LV512之类的芯片,可能认不到........结贴..

网友:
线路应没有问题的.
1.电压为3.1-3.6V
2.地线接并口铁壳以减少干扰.

请教楼主,是用专门的软件读写数据的?还是自编程写数据?如是用软件,这软件选芯片型号ID,并能检测至容量?

网友A:
买来的是成功率,但买不来知识.
十多年前,买一台1000多元的手机nokia6150是没有数据线的,能显示中文但不能输入中文,
要买一条数据线多少钱?也要1000元!后用串口加max232,按网上的线路图焊接,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来的是成功率,但买不来知识.
十多年前,买一台1000多元的手机nokia6150是没有数据线的,能显示中文但不能输 ...

哈哈,我测试多次,也换过不同的版本,就是不行,我是用3.6V的,电压线路也没有问题的,你看看我的这个芯片是不是不行的“PM25LV512”空片。是不是一定要用“25T80”这个呢???
也许我自己的功力不够深吧。我用的软件是SPI 1.8。
如果你有需要这方面的东西,我可以发给你的。

网友:
足足10年没有玩单片机了,跟了这贴,学到不少知识,有点重玩.
原来我所做的与这款是同一功能的,支持很多isp功能的芯片,应该是通用的.
查了一下,原来我安装了isplay V1.3,功能应与spi1.8差不多,带芯片检测、并口地址设置、速度调整等。
或者离成功只一步之差,说不定放下一些时间后再试会莫名其妙地成功。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 可是还没找到材料

网友:
学习了。我用FT2232做了一个

网友:
刚刚搭了一个 把昨晚刷黑的945gcm5 救活了

网友:
有趣的朋友,就下载研究一下吧。。。。。。

并口编程软件

网友:
新人学习了,感谢

网友:
记错了,原来是用373做的,还做了两个.

很多废主板上就有啊随便找个不就得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工作电压范围,查下芯片手册吧
看来要买点芯片才可以做成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