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直接进入BIOS???

楼主(2013-07-16):
华擎A75主板,开机直接进入BIOS
回复原始设置后仍然如此,头疼啊
到底什么原因,请大侠们支招……拜谢

网友:
可能CMOS电池没电了,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1、BIOS设置不正确,可试着恢复默认设置,保存。
2、刷BIOS再试。

网友:
键盘不要插,刷bios,修自启动

网友:
我遇到过硬盘有问题直接进BIOS

网友:
不是卡键了吧

网友:
你接上硬盘试试,技嘉的板就会这样。或者你插上PE的U盘,试试

网友:
BIOS刷过,故障依旧

网友:
硬盘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一直在使用,突然就这样了

网友:
那怎么办?

网友:
你换条硬盘线试试有的主板检不到硬盘的话就直接进BIOS

网友:
可能CMOS电池没电了,换个电池试试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669230#lastpost

网友:
把相关监控信息关掉。。如果硬盘侦测,PS,USB,等。。

网友:
不会是你的F2卡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