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p不显指示灯狂闪

楼主(2013-07-16):
昨天客户送来一个三星t220g显示器,开机不显,指示灯狂闪, 经测试,空载5v 13v正常,接驱动板电压也正常不跳变 ,但接上按键板5v 在4.3-5.1v之间跳变 按键全部更换无果,拔掉按键,测试驱动板5v 3.3等电压正常,感觉驱动板没有问题(手里没有代换的驱动板),网上查了一下,有的说是电源板的问题,把5v 12v电容全部更换 无果,431 等也更换无果,最后怀疑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手头找了半天没有可代用的,大家帮忙分析下,会是电源部分的问题吗?

补充内容 (2013-7-17 14:34):
已经解决,还是电源板部分的问题,换一块电源板好了,最后发现是电源管理ic的问题!

网友:
经客户同意已经从淘宝上进了一块电源板,回来试试看看,

网友:
从你的现象来看,不排除电源板的问题。如果有相同型号的,代换一下就能快速定位故障点。

网友:
你讲屏线拔了 然后看看开关受控不   多半是程序问题

网友A:
换一块电源板好了,经测试,把电源ic代换一下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块电源板好了,经测试,把电源ic代换一下ok了!

额   恭喜哟   这种故障现象怎么解释呢,,,

网友:
电源板供电不稳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