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接上12V负载就没输出

楼主(2013-07-16):
长城电源ATX-300-2P不接负载有输出,各输出电压正常,一接负载,风扇转一些就停,负载没问题,只要12V接上负载就保护没输出,那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CPU旁的MOS管有没有被击穿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性能下降,负载能力不行了,主要的电容全换一遍,13009换两个大点的,长城的,好像是大个的,先都换了试试吧...

网友:
查输出整流管有开路。

网友:
估计是有零件异常了。先检查一下有无鼓包、漏液等的电解存在?大电解的端电压是否一致?正常?

网友:
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故障哦,感觉象主板短路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是开关管那二个电容容量变小,换了就好了。

网友:
原来 是主电容容量下降导致带负载能力小啊。。

网友:
应该是电容不行了,,用表测哪个电容不行了就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