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三块板子,分享一下

楼主(2013-07-16):
首先声明,本人刚刚涉足芯片级维修,今天闲着没事,店里有,三块坏板,1,fz57sp,方正网吧板子,插上检测卡显示cf,不跑吗,测cpu供电1.36,内存供电1.92v ,桥供电1.18,应该正常吧,心想这样的板子桥容易虚,用手压桥开机,问题依旧,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换个南桥旁边晶振,上电,检测卡c1出来了,接着c3,好正常 了。
2,昂达nf4的板子,不跑码,经测南桥没有供电,更换桥给桥提供电压的mos管,上电测试,无果,问题依旧,接着查,经测,rt9202输出脚没有电压,料板上拆下换上,通电,正常跑码,至此修复。
3,盈通an5战神开机正常卡logo,检测卡跑38,经查是usb上的故障,不插usb设备部卡,插上u盘或者usb鼠标就卡logo,索性进bios 把usb直接设置为disable,接上硬盘,进系统,什么网卡,声卡都正常,就是usb不能用,翻箱倒柜找到一pci sub扩展卡,装机,一切正常,修复。

网友:
感谢分享,但是过程好简洁啊。

网友:
对楼主语言简单宜懂。看好多贴子。都是费话占了一大堆。不知道跟谁学的。

网友:
RT9202,一般不都是给北桥供电的吗??

网友:
很好,简单易懂,

网友:
恩! 我们新手就需要这么犀利的经验 学习借鉴

网友:
第三张不能叫修复吧。

网友:
第三张应该是南桥USB这部分的电路出问题,基本没得修的了。。除非加焊后能解决。

网友:
楼主说的简单易懂,呵呵

网友:
   就是得这样,三板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