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被雷击坏了 求救

楼主(2013-07-16):
电源换了个辅助场效管还是没有修好   电源对地数字以下 红线+5v对地 显示018  黄线对地+12v1显示243 橙线对地+3.3v显示045 蓝线对地-12v显示273 紫线对地+5vs显示327 求高手指点 一下  谢谢

网友:
你要说清楚现在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我没有看懂是个什么问题.

网友:
后级没有问题,检查前级!

网友:
先看前级高压部分有烧焦 开路 短路的没有  没有以上情况上电检测

网友A:
待机5V正常吗?

网友:
有烧焦 换了辅助电源附近的元器件 还是不行  不知道哪里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5V正常吗?

不能开机啊 换了辅助电源附近的元器件 还是不行

网友:
某些原件要拆出来测才准的。

网友:
高压部分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