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子的问题

楼主(2013-07-16):
华硕的板子具体型号忘了,每次关机后就会自动重启,换电源.放点都没用,求解!!

网友:
感觉你是入门级,不是维修级, 感觉你只会coms放电

网友:
不好回答你的神马问题.慢慢在饼哥后面学着吧.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或者回复一下出厂设置

网友:
以前遇到过技嘉的主板。。网卡被雷击了。。就出现这种现像。。关机成了重新启动。。怎么关都关不了。。只有拆电源线。。。主板在保修期结果拿去返厂了。我想如果拆掉网卡应该就可以了。。不过不知道你的网卡是不是好的。。是好的应该是其他问题。。

网友:
开机电路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IO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