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硬盘可以分区格式化,但是在MHDD里面看不到硬盘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楼主(2013-07-16):
看看看看看啊看看你

网友:
那是因为你的硬盘没有接在SATA1上

网友:
两种情况1.你的sata模式是ahci,mhdd在dos下面不认识ahci的,2、如果模式正确,就是你的借口要挑另外的借口,mhdd人硬盘是1.3.5.7或者2468,如果没认到有的话就换接口再试

网友:
MHDD只能识别第一个接口的SATA硬盘

网友:
MHDD 只认识主盘

网友:
sata模式不对,或sata1的接口不对

网友:
主从盘设置的不对

网友:
线没接当然不行啦~

网友:
不会用,就一边玩去

网友:
你的硬盘是在哪里检测?笔记本检测的话,很有可能就是MHDD识别不到笔记本那个端口。
如果,是台式机的话,看看硬盘是接在哪个端口的,选对端口没有。

网友:
发帖内容不要灌水,你可以把 标题变成发帖内容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5-03-11):
G表怎么清除啊 请各位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