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116s液晶白屏有竖条

楼主(2013-07-16):
接了一个aoc 2116s显示器,客户说白屏,打开一看,不是纯白屏,白屏有竖条 ,拆开测试,没测出什么地方有问题,无意中怕了怕,显示器了,然后拷机一下午,没出现问题,第二天接着烤,用了一会,又白屏了(不是纯白屏,有竖条),我又拍了拍,有能显示了,感觉是哪里虚焊了,大大帮我分析下,这种情况一般哪里虚焊呢?

网友:
换屏线   检查驱动板3.3 1.8电压   不行的话接其他17 19 的屏测

网友:
换屏线加焊驱动板芯片后,现在的症状是刚开机十分钟左右开始花屏 有时候轻轻拍下显示器上部就好了 有时候不行,但花几分钟后,又能自动好了,然后一直用都没问题。 但每天开机此故障都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