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显卡恒温烙铁和热风枪的温度是多少?

楼主(2013-07-16):
手上有一张9800GT显卡。测了一下有多处电容两端短路,但把电容拆下来测电空是正常的。显卡没有明显烧坏的地方,真不好查。还有就是这无铅焊锡一般要多少温度来拆解元器件?烙铁拆电容时我调到450度以上,热风枪拆场管时用450度才能把元件拆下来!真担心太热把元件弄坏了。

网友:
热风枪300~380,风力最好在1~2裆。至于烙铁300~350

网友:
我用的时候温度都是400度左右哦       有时候焊锡就不也沾上了  有点郁闷

网友:
380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跳转到最后一页

网友:
400左右差不多

网友:
这跟个人手感决定的

网友:
我风枪用360度,烙铁一般都250度。大焊点升温。

网友(2015-11-14):
我用风枪的温度是380-400就可以,烙铁是360就可以

网友:
400 吧,一般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