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11L 短路 无头绪 求大哥们指点

楼主(2013-07-16):
查到此处短路 接PQ41 S极烧机 该拆的都拆了。 还是短路。求各位大哥支招。

网友:
主供电短路,查CPU GPU供电的主供电滤波电容,一般那个坏的比较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一块没事吧  我都拆过了。

烧机烧不出来就只能把主供电的电容一个个拆下来看。还得留意一下子各供电的高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烧不出来就只能把主供电的电容一个个拆下来看。还得留意一下子各供电的高端管

好吧 那我只能慢慢拆了。愁人

网友:
大短最好修了啊。不应该修不好。你还是实地的呢

网友:
触摸法  触不出来就是电容短路  楼主慢慢查

网友:
烧鸡法烧不出来么?短路点对地阻值为多少?一般直接对地的是电容击穿

网友:
一般短路是电容击穿,和晶闸管被击穿。建议楼主换块板子

网友:
加电烧鸡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