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示波器,什么牌子好啊?

楼主(2013-07-16):
想买个示波器,什么牌子好啊?请帮忙

宇光 -4 请发到正确栏目

网友:
普源还过得去

网友:
适用的就好, 100M的足够修板子了

网友:
100-200m的,我也想买 现在有一台日立模拟的 。。。。
   它是国内唯一具有自动量程的示波器,其它品牌的都是半自动的,二线品牌的东西其实也就代表可能不会好。如奇声碟机的二线品牌。海信的二线品牌,说白了就是人家挂靠它。工艺和质量是明显差得多。普源的东西软件BUG 应该是最少的,但因为他的价格最高贵,竟然没把力科的易操作软件移植到DS1102E中,所以要买普源像样差不多的话必须购买价格高贵的DS2000系列,毕竟DS1000E系列的1m存储可能会使存储的波形失真,国内示波器厂家吹牛皮还是有度的,利利普的102据说是老型号的改进型,但功能可能比普源少些,可他完全就像是针对家电维修上门人员设计的,最大也就是最大的缺点是机器放不太稳当,

       示波器尽可能不去买二手的,其一,价格并不便宜,其二,一般都是有缺陷的或者暗病的。矿坛上卖的很多都是反复转手性能无法保证的垃圾货,

网友:
8102实惠一些

网友:
既然说到好
安捷伦和泰克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