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嘉C61触发掉电修复过程

楼主(2013-07-16):
本人新手,昨天到手一块拓嘉C61主板,触发后立即掉电,检查ATX无明显短路。
拨下4PIN口,第一次触发大约4秒掉电,第二次触发大约1秒掉电。
这时我去检查内存,桥,等MOS管和稳压管都没有击穿。
我想着既然插4PIN口会立即掉电,就先修好CPU供电再说;
拆下三组MOS管,测量有一组击穿,不上MOS管换是会掉电,这时也没有去跑线路,直接拆下电源管理芯片
再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后上电不再掉电,再焊上好的MOS管,问题修复。

这段维修看来就是新手又走了弯路了,请大神们多指教。

网友:
请问 这是技嘉还是拓嘉,名字怎么听起来特别扭??

网友:
不懂啊拓嘉

网友:
是啊,觉得牌子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