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MS-14331板子待机正常,上电到0.08就停在那。

楼主(2013-07-16):
七喜板子待机正常,3VA 5VA 正常上电到0.08就停在那。

想问一下,这两个电压一个1.2V 跟1.8 是不是芯片只要有供电跟开启VO1电压就会产生?现在上电后这两个电奢都不出来。

附上图纸

网友A:
8脚 23脚  是开关  测一下 看有没电压   在看芯片主供电 还有高低端激放引脚有没有电  要是不知道怎么判断先换再说

网友:
换了。16脚供电是有的,23脚开启电压也有。可就是线性电压不出。换了也一样。

网友(点评):
那就源着那条电路一直往那边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脚 23脚  是开关  测一下 看有没电压   在看芯片主供电 还有高低端激放引脚有没有电  要是不知道怎么判断先 ...

后极短路也会引起线性不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极短路也会引起线性不出的吧

会的   沿着那边查 试试

网友:
触发了  就看看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