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5触发瞬间掉电

楼主(2013-07-16):
   机器如题 测无短路 待机001触发002变回001  看显现是后继有微短的 触发瞬间测3  5V都有  测BIOS有波形已经读BIOS   测后继还没明显短路的  目前在研究 有思路的朋友 发下思路  三Q

网友:
东芝 L600d-07吧 与同样问题  求解

网友:
CPU 供电的原因

网友:
其实是短路引起保护的  我测出来了  但是不知道哪里短路  烧板烧不出来    测电容阻值过低的都拆下来测了   悲剧啊    整个主板的电容都测了啊

网友:
CPU  电容问题  通病吧

网友:
人为断开EC发网南桥人POK信号。看看掉不掉。估计缺电压

网友:
0.001-0.002应该还在待机电路这一块吧,怎么会测到读BIOS了呢?你测的是EC的BIOS吧

网友:
正常待机电流是0。02-0。01A,正常时在插电源瞬间产生3,5V,之后便消失。且电源口的LED灯是亮的。板子的故障现在是3,5一直都有还是从插电瞬间到待机时都没3,5V呢,还是待机正常不触发呢

网友:
我这个是触发到0.34就掉来了,发现内存和CPU供电没有出来,是怎么一回事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我遇到过G455的隔离保护有问题,我查都没有思路了,就安时序查,刚刚开始就找到问题

网友:
是不是缺电压保护了

小书童华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