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5

楼主(2013-07-16):
刚接到同行一块AN5,拿回来之后插上电源开机不跑马,一直报警。经测量内存 CPU电压都正常。怀疑北桥的问题,用风枪吹一下开始跑马2120,这明显是显卡那边没过,于是就开始打显卡槽旁边的排容,经测量有一颗短路,拿着从料板上拆掉一颗换上之后,走码正常。接上屏之后LOG显示。

网友:
说到AN5就气人,今天一个AN5每次要清除BIOS才能开机,刷BIOS,拖焊IO,换本体,无果,最后发现是CPU的问题

网友:
AMD的CPU总是给你惊喜,本人修AMD的机器首先就是排除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