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7-16):
有一房东接的联通宽带,宽带线----猫---路由----自己电脑
----住户
路由是ip.com的,他说路由不能用了,我过去看了一下,输入路由背面的192.168.0.1出现“cmd( )send”,不知道这是什么,没有登录页面,不知咋进路由设置
电脑

网友:
复位看如何?

网友:
直接复位 搞下 就 RESET

网友:
复位 或者换电脑看下 也有可能进路由的线不是接到WAN口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下次一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