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ER4738 I5的机子 是不是EC不需要晶振就能触发

楼主(2013-07-16):
接手一台比较新的机子ACER 4738 不触发有待机,看了下EC的晶振竟然没有,广达代工的板子测量BIOS正常,NBSW_ON#有高低高变化,但是DNBSW_ON#没电压,是不是说明EC坏了。

网友:
不一定 你提供的这个几个条件还不足以判定 只能说是可能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满足的话就是EC坏了不过也要排除SB拉低

网友:
 集成到EC里面了。 查完条件就刷BIOS

网友:
4738是啥新机,刷新下BLOS来看

网友(2014-11-09):
EC什么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