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便式电源检测器

楼主(2013-07-16):
自制简便式电源检测器

补充内容 (2013-8-17 12:55):
左边两个是测试风扇的。

网友:
电阻是不是有点不对?

网友:
这个只能看出是否有电压 不能看到电压和安数 不然那组电压低 不是测不出来 还是加电压和电流表 准确点 要不还是万用表 好用

网友(点评):
一大堆电源中用来区分故障,或者修好与否。。。

网友:
人才了,卖个新有才15元,用得那么麻烦 吗

网友:
这个不精确,还是买个电源检测器实用

网友:
买个算了。用不了多少钱,而且方便安全

网友:
生意不好  闲来没事 还是要支持的  自己造的 才是独一的

网友:
下次造个给力一点的吧!

网友:
关注学习一下...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关注学习一下.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MAX+plusⅡ入门篇 555页 21.1M.rar

网友(2013-08-17):
这个不用那么大块洞洞板直接贴在座子上会不会更方便呢?

网友:
说说原理啊,我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2014-04-25):
希望改进 更好的出来

网友:
这个大概只能知道有没有电压,但电压高低,电流大小就不晓得了吧?

网友:
牛人在明间,牛叉

网友:
这东西使用就行了,15元买一个,我感觉不值,楼主这个上面的所有配件都可以在聊板上找到,洞洞板也就3元一片,小板1元,动一下手可以制作一个实用的电源测试工具还不好吗!!!还有就是测试电源好坏跟精确有啥关系,没有这个测试工具的还不就是用镊子短接绿、黑线看风扇转就OK不转就挂了!!!!我感觉楼主这的这个不叫实用,回头我也做一个

网友(2014-06-01):
虽然简陋,还是不错,如果是数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