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没待机

楼主(2013-07-16):
  CQ40 板号是JBL20 LA-4114P  REV 1.0 没待机。待机芯片是 CJ 什么的 图纸上面是TPS51125RGER   换了个CJ 什么的,待机就成0.007了 没3 5V 求解啊。。。还有5V 后继有微短路的,34欧 烧板烧不出来啊。用他原来的那个待机芯片是0.002 拆掉5V的电感后待机正常0.015,有3 5V 。谁有这个板帮忙看看原来是待机芯片是CJ什么的。原来的那个搞掉了。。。

网友:
  还有用那个型号的可以代换这个待机芯片的呢??

chinafix.com.cn迅维网_CQ40 LA-4114P.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