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62WA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3-07-16):
公司有台联想L2262WA显示器 白屏
然后大概检查了一下是驱动板有问题
然后就订了一块驱动板 回来装上发现 屏幕不亮 触摸板也没反应
换回原来的驱动板 触摸正常 但是还是白屏....
仔细看两块驱动板 原装的是715G4567-M01-000-004L
订回来的是715G4567-M0C-000-004C

想问一下师傅们 这两个板子不能通用吗?

网友:
把坏驱动板的程序芯片换到新板子上试试看。三个并排的八角芯片的中间那一个

网友:
有办法让订的那块驱动板 加电就点亮显示器吗? 想测试一下能不能用。

网友:
同意楼上,很多要刷程序才能用

网友:
有程序吗????   跪求  速度  谢谢

网友:
板子不一样,估计得刷程序才行

网友(2013-08-17):
雷击的的我看MC也可能完蛋重新下个程序耍一下吧!!

网友:
刷刷试试吧!

网友:
是不是屏线没接接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