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欢迎界面掉电,求助

楼主(2013-07-16):
一台   联想 G460  最初故障是被雷击的,换了网卡,IO  南北桥HM55  后可以开机,到欢迎界面掉电

进PE  会提示ACPI .SYS  什么的报错,  刷BIOS  没用,又换了个HM55  还是一样的故障,

板子上换过3  5  V   CPU  显卡的  电感  上下 MOS  管,

看电流  跳变, 不装屏的时候  电流最高跳到1.4

装屏的时候可以跳到1.9

所以感觉保护隔离  这一块应该是好的,

看故障像 是显卡这一块的故障,,可是最初原因是被雷击中网卡的,

找个高手,帮忙看下

网友A:
楼主换过硬盘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过硬盘没有呢?

我换个试下

网友B:
我倒是感觉不是显卡硬盘的问题,裸板,用手摸主板,肯定用烫手的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感觉不是显卡硬盘的问题,裸板,用手摸主板,肯定用烫手的东东

也曾有过这想法, 不过很失望

网友:
进BIOS掉不掉。。换U 看看

网友:
自己顶下,高手帮个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过硬盘没有呢?

硬盘也换了,一样的故障

网友:
不装网卡试试。

网友:
换个本吧,折腾啥呀

网友(点评):
果然高招,转做售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