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0E1SB显示器有时自动关闭有时能自动开启

楼主(2013-07-16):
飞利浦220E1SB显示器有时自动关闭有时能自动开启有时一直用着还没问题,出现关闭现象时指示灯是灭的。按一下开关,屏幕闪一下就开启了,有的时候关闭了自动又能开启。最不解的是有的时候,用一天也没问题。拆开显示器后没有电容爆的。实在让人不解
有的说LCD开关电源的开关管热稳定性不佳,或基极虚焊;
还有的说该开关管S极对地的稳压管热稳定性能不良;
还有说S极电阻虚焊或烧毁;
这些东西实在开关板上还是在驱动板上啊?我也没有图纸实在是搞不懂。
不知道哦是电源开关板坏还是驱动板原件坏或者是高压电源板坏。有懂的师兄赐教一下

网友:
这种现象很多都是 元件本身性能不良引起的,不一定看到有电容爆才是坏的。性能不良的元件测不到只能是代换了。灯不亮不一定是电源板,驱动板也会引起灯不亮的。先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2013-10-01):
有没有这个板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