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换屏暗屏

楼主(2013-07-16):
一客户G485 屏右下角不小心弄破了,整个屏不没办法显示出来。折机屏是奇美N140BGE-L22  REV.C1,换只全新组装奇美的上去,屏是暗的,不能调节亮度,换WIN7系统一样,在换只三星屏上去,问题一样,,现在郁闷了,,请高手解答下,,,,

网友:
原来的屏是不是暗屏啊。

网友:
找卖屏的 帮你把原屏程序刷一下 可能就好了

网友:
楼上屏的程序怎么刷的呀?和刷BIOS一样吗?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现在的LED屏 通用性都很好啊

网友:
把坏屏上的 码片换的新平上试下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确定屏是好的,就是主板了

网友:
他原新的屏,都不知道弄那去了,今天拿到联想售后了,让他们帮看下,我感觉也是板子不好

网友:
ec有没有电压嘛,测测bkon多少,或lid

网友:
把原先屏上的码片放到新屏应该可以了。

网友:
检查亮度调节信号

网友:
修好了没啊 ,我这也有一台G485现象是一样的。没有思路,帮忙看看

网友:
是不是带电操作啦,这个有可能烧屏带电操作的话。

网友(2016-05-13):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LED开启信号是不是没有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