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笔记本电脑开机进系统掉电故障

楼主(2013-07-16):
同行送修的三星R467笔记本电脑,故障现象为装系统一半就掉电,然后每次都是开机要进行下一步的时候就掉电了。据同行说客户送修之前是因为有时间进系统正常,有时候不正常,让帮装系统,结果一装系统就这样了,没有办法交差。同行排除了散热,更换了硬盘都故障依旧,如不装系统,扫描硬盘不会掉电,怀疑主板上有故障所以送来求救。
三星R467笔记本,这种开机装系统掉电故障还是第一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接上可调电源开机,果然是开机刚出现XP的界面就在要开始的一瞬间,啪就掉电了。
拆开机笔记本电脑,静态测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一切正常,没有发现异常,裸板装上硬盘,开机再测试,发现就在要进系统的时候,风扇开始逛转,就在转的时候,突然啪的一下就掉电了,简单的分析一下,CPU在开机要进系统的时候,这个时候对电流要求比较高,连风扇都开始转,因此可以确定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散热,一个是供电方面的问题。
仔细检查CPU散热片与CPU,显卡之间接触一切正常,散热方面可以排除。
     供电方面,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CPU供电芯片虚焊引起输出电流足,或CPU供电电感输出的滤波不良。在问题没有确定之前我们先不要动烙铁,在开机的时候用示波仪测试电感的输出端,明显发现电感的输出端不是直线,而是波纹一样,很明显说明CPU供电的滤波不良。仔细检查发现R467CPU供电滤波电容采用的NEC的排容,由于这个NEC的排容换起来麻烦,我想采用增加两个33UF电容的方法来解,从料板上拆下来两个330UF的电容,绑到CPU电感输出端,再次开机测试故障依旧。再次用示波仪测试电感的输出端,波形仍然是波纹壮,没有办法了看来必须要去掉NEC的排容,更换4330UF电容。
去掉NEC的排容,更换上4个330UF的电容,再次开机测试电感输出端的波形,果然恢复正常,装上硬盘,开机测试,要进系统的时候也是风扇转,10,9,8,5,4,3,2,1竟然不掉了,开始了安装系统的过程。安装完成以后,进系统一切正常。
故障总结:三星R467笔记本电脑故障由于NEC的排容损坏不良引起的开机进系统,装系统的时候掉电。
故障难点:对于这样的故障朋友们一定要多动脑,少动手,一定要用工具测试确定好故障再下手。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那正常的波形是怎样的  拍张来看看

网友:
很简单明了,思路清晰

网友:
有收获,谢了

网友:
晕倒,根据经验来看这个直接干电容八成就能搞定。。

R467 大电容干了 干小电容

网友:
楼主说的很有道理,在下经常遇到此类问题结果搞的不亮机,受教了……

网友:
这个nec大电容容易出问题,应该算是通病,有示波器能判断准确一点

网友:
大电容坑不少人,还 是找到病根治病

网友:
nec大电容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有神器就是有优势

网友:
大电容导致的

网友:
哥们我我今天碰到和你一样的机器  死机电容换了一样 排除其他故障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一样的 三星R430 加电不显

网友:
LZ 思路清晰,学习了,维修维修,其实还是重在分析,真正动手解决问题就是几分钟的事情!!!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一台R467也是在电容引起进系统掉电,谢谢楼主

网友(2013-08-17):
多谢。解决一台

网友:
NEC大电容楼主用4个就给替换了啊 ,我上次直接上了6个330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