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家22寸液晶显示器改电源板不亮 求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3-07-16):
  梦想家 tft22w90ps 电源板烧了 , 我给改了一个电源板  , 接的供电   地 EN   通电指示灯 亮2秒 就没了 、  在过2秒就又亮了   电源板是新的  。   是不是驱动板坏了   ????

网友:
电源板功率不够

网友:
新的电源板

网友:
新的也不能代表功率够吧,换一块看。

网友:
可能是灯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