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安装系统很慢。

楼主(2013-07-16):
HP4411S开机提示Primary (internal) battery [Error code 601]
直接跳过提示安装系统非常慢(原来没装过系统时也是非常慢)哪个工程师帮忙解决。
安装

网友:
电池报错嘛。换一块电池试试先。或者不用电池试试

网友:
只接电源,还报错吗?硬盘,还有你的系统版本也会导致这种问题。硬盘没问题,建议你再分区试试。

网友:
你的电源不是原装的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也是电池报错,还会不定时蓝屏,就是电池问题,不插电池试一试行不行

网友:
提示电池芯充不进电了,因为HP有电池检测的,虽要更换电池,你试一下在用电源的时候,同时插上电池,是不是一拨掉电源就会关机了,电池根本用不了的

网友:
电池跟装系统有关吗?不装电池看看还慢不?

网友:
电池报错啦。

网友:
可能是电池引起的,把电池拔掉试试。

网友:
换电源,电池试下,不行看看冲电电路

网友:
拔了电池不报错,可系统还是运行慢。硬盘检测物坏道。

网友:
那为换硬盘算了

网友:
换个原装电源、

网友:
难道这机器非要装电池才不会卡?(拔了电池,不报错。换了硬盘,还是慢)拿来的时候电池都还有电,用了15分钟的样子。。。。我们的基地就没对惠普在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