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飞利浦107S96显示器重复启动

楼主(2013-07-16):
电源板是好的,变压器输出各种电压正常,当连接主机时,显示器黑屏,听显像管声音重复启动,没思路了,求解答

网友:
就没有能说的吗,看帖的全是菜鸟级吗???

网友:
重启这个问题应该是驱动板  程序芯片坏掉

网友:
可能是包包坏了,

网友:
上面都说些什么啊,crt的内部输入保护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有修过类似一台这样问题,弄了半响后来发现是显卡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经检查,是输入信号就保护所以跑线路得出释放板,cpu有问题

网友:
我也是菜鸟,学习来了

网友:
这个故障一般是高压包坏或者高压包的一个脚(记不清楚是哪个脚了,好像是4,5脚吧)出来接一个稳压二极管6608 BAV21 12V的坏所至,你查查看。

网友:
我上次遇到差不多的问题。  换了显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