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电压不稳怎么入手

楼主(2013-07-16):
长城ATX-300P4-PFC 电源,原来是紫5V没有,现在5VSB修出来了,绿线3.6V,短接风扇会转,但各电压不正常
黄线 10.3  \  红线 5.5  \  蓝色 9.5   \  橙色 2.9   \  白色 5.5   \  紫线 4.9  \  绿线 3.6
这种情况不知道从哪里查起,339和7500都换过了

网友:
接一定的负载再测量一下看电压如何?看情景有可能是电解性能异常引起的。

网友:
换开关管那二个电容50V10UF的试试

网友:
今天也修啦一个长城电源,所有的电容都检测啦正常,短接绿线和地也转,就是一接12V汽车灯泡就停,不接负载各电压正常,难道真的还要换电感?前面看到换电感修好滴。个人感觉电源要是换电容再不好,基本就没维修价值啦,毕竟一个2手电源才20元,当然要是想学技术另论。

网友:
把12V 5V 3.3V的电容都 换了试试。。

网友:
如果更换5V待机电路的电容后,紫线的电压不能在5V以上,就检查光耦电路,再检查7500的12脚供电和8、11脚的电压是否正常一致

网友:
5v偏高,12v偏低,按这个变化来查.

网友:
各组电压带负载试试,好多长城电源要带负载试机才行。

网友:
带负载测量后,将各电压再贴出来看看。

网友:
光藕旁边的电路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
不是练手,谁修它啊,有价值的电源还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