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D_SW的问题

楼主(2013-07-16):
如图所示,如果笔记本正常的情况下,(联想c466笔记本)LID_SW#在待机的时候是不是3.3v???
回答前3加分

这么简单的信号拿来分析有意思吗?低电平有效的信号待机肯定得为高电平,要不怎么开机啊?无聊

网友:
LID_SW#在待机的时候是3.3v

网友:
待机下是3.3

网友:
我的c466 就是这个坏了  ,刚开始不是很确定,换一个就好了    。下面的回复就不加分了

网友:
休眠开关待机时为低的话你是根本不是触发的、一定要为高、虽然你已经弄好了、但这个是很基本的

网友:
带#是低电平有效,待机是3.3V啊,如果是0V的话就一直在休眠状态咯

网友:
如果插入电源时没有3.3V,会认为在休眠。所以不触发

网友(2014-07-15):
是的,3.3v高电平

网友A:
LID SW#是什么意思啊 地址 信号 看图是3.3V的 不知是干嘛的 也没准 看哪个设计的DIY啦 设计不一样 也就不一样啦

网友:
我补充一下 不是为了赚分 这种情况是电路还有时许定的 不是看电路图李彪的就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 SW#是什么意思啊 地址 信号 看图是3.3V的 不知是干嘛的 也没准 看哪个设计的DIY啦 设计不一样 也就不一 ...

亏你还是正式维客啊,连这么简单的休眠开关信号都搞不清楚,正不明白你是怎么修机器的啊?难道是传说中的桥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 SW#是什么意思啊 地址 信号 看图是3.3V的 不知是干嘛的 也没准 看哪个设计的DIY啦 设计不一样 也就不一 ...

亏你还是正式维客啊,连这么简单的休眠开关信号都搞不清楚,真不明白你是怎么修机器的啊?难道是传说中的桥工?

笑话别人有一套哦
是桥工,让你见笑了,ok???

网友:
哈哈见笑啦 不懂就要问吗 见笑啦 还会两个一摸一样的贴 我明白啦 实在是见笑 我们就是从见笑中学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LID SW#是什么意思啊 地址 信号 看图是3.3V的 不知是干嘛的 也没准 看哪个设计的DIY啦 设计不一样 也就不一 ...

谢谢你我学习啦 我也是菜鸟

网友:
不耻下问才有长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我学习啦 我也是菜鸟

子这几天修苹果AIR呢 不好修 都共同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