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K90I电源自动触发掉电,一直绿灯不充电!!用电池正常

楼主(2013-07-16):
A1278 K90I电源自动触发掉电,一直绿灯不充电!!用电池正常进系统使用. 换过电池也一样现象  同时插上电池和电流表供电开机进系统,电流表上根本没有电流看来只用电池的电啊,电池电用光了就开不了了单插电源上电0.01-0.03-0.6A反复掉电重启:测主板上F7040保险处有12V电压,但三秒后掉为0V,如此循环,断开F7040保险,故障现象还是一样的。发现是CHGR_SGATE在6.7V-16.5V跳变造成的,.所以问题在充电IC 但是换了全新ISL6259还是一样跳变
经过监测,掉电的时候,ISL6259 ACIN=16.5V  ACOK=3.3V  DCIN=4.2v  SMC_RESET_L=3.3v VHST VDD=5V VDDP=5V SMBUS_SMC_BSA_SCL=3.3V SMBUS_SMC_BSA_SDA=3.3电压都还正常,示波器测试不会跳变。反馈线路查不出问题,代换了 5 7 8脚外的电阻 电容,都没有作用,
ISL6259前后换了4个,应该不存在问题。还测到电池接口 SYS_DETECT_L 这个信号为0V对地是无穷大,跑线路又没有找到到什么地方了,不知道为什么是0v.大家手上有板子的或是以前有测过这个信号的朋友给个说法看看
求各位大能出出点子,谢谢!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看到论坛也有很多人没有解决。我盲目焊焊稀里糊涂修好了,现在也没有想明白

网友:
是U7000外围电路问题,好好测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u7000反馈断线。

网友:
4楼说的很对,赞一个

网友:
终于修好了,把外围元器件一个个加焊或全换了就好了.具体是哪个我也晕搞不清了!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我有遇到那电源接口小板出问题引起的

我订了个全新原装的电源头小板 还是一样现象

网友:
这机器昨天充满了电,早上开机用掉一部分电,再插上电源红灯不亮又是绿灯居然又不充电了....看来还没修好啊

网友:
看看q7055的4脚的电压是否正常,测下C7050两端阻值。

网友:
我这台A1278是认不到电池,充不了电,望高手帮我分析分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2061-1-1.html

网友:
外围元件有损坏 耐心查找

网友:
这是识别到电池不充电,查一下I/O这边

网友(2013-08-24):
楼主弄好了吗修好分享一下 我也这问题求解QQ719872512

网友:
我说不定修好,可能有修不开机的风险  。  人家后来没修了

网友:
经过监测,掉电的时候,ISL6259 ACIN=16.5V  ACOK=3.3V  DCIN=4.2v  SMC_RESET_L=3.3v VHST VDD=5V VDDP=5V SMBUS_SMC_BSA_SCL=3.3V SMBUS_SMC_BSA_SDA=3.3电压都还正常,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69381
ACIN=16.5V    DCIN=4.2V   ?电压还都正常?大哥,你整反了吧?

网友(点评):
插电源是掉电到0.4A,不是掉到待机

网友:
电池控制总线不通应该找EC才对啊,充电部分没问题

网友:
是很麻烦,奇怪的问题有时修不好也不奇怪

网友:
SMC呀,反馈不断线就它,这种板都是秒杀。

网友:
就差查反馈电路,精密电阻,重点查R7051 r7052,一个是2.2  一个是0  这两个电阻要是有轻微变质都会这样,

网友:
好的,下次得好好查查这几个元件

网友(2013-10-04):
我的和你现象一样,反复掉电,到0.7A,不能开机,集成显卡电感没有供电,断开保险,开始时3V-12V,跳变,后来不知用万用表碰到周围哪里,就是9V-12V,跳变,接上保险,还是0.6A-0.7A,跳变,不跑马!楼主目前有思路了吗?指点一二

网友:
你好,我的板和他的一样,但是到0.7A,集成显卡供电电感没有电压,其他都有,CPU复位都出来了,能去掉是SMC吗?指点一下

网友:
SYS_DETECT_L 这个阻值应该是1.9几左右  正常是一个10K的电阻接地  这个电阻坏的也多

网友:
楼主 你告诉客户说有可能修不亮机证明你是老实人啊,不过话又说回来  搞维修的不能怕  只有在维修中学习经验。

网友:
没修过苹果,挺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