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恢复 数据备份的应用

楼主(2013-07-16):
1、运行“电脑版一键备份还原系统.exe”文件,打开之后首先将电脑原有的系统做备份,便于以后的还原操作,点击“一键备份系统”。

2、弹出备份系统提示框,清楚知道备份文件“UDSBAK1.GHO”所存放的位置,点击“一键备份”。

3、弹出程序已经准备就绪的提示框,此时选择重启即可进入备份阶段。“立即重启”、“手动重启”都可以,若暂时不需要备份则选择“取消”。

4、电脑进入重启阶段之后,选择“u大师一键备份还原系统” ==>1.一键备份系统==> 备份(Y),系统开始处于备份阶段,若是干净的系统一般备份3分钟左右,若系统里安装的东西比较多,则备份的时间也相对的会长一些,请耐心等待。
备注:系统在备份完成之后会自动重启,下次如遇到电脑系统出故障等问题,则可以使用“u大师一键备份还原系统”工具操作,将电脑系统还原成原先备份的安全系统即可。

网友A:
标题提示已解决?是要提问呢,还是要发布资料呀。

网友:
应该想发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题提示已解决?是要提问呢,还是要发布资料呀。

发布的经验

网友B:
这个没用过,一会下载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用过,一会下载个试试

这个想法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