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不触发

楼主(2013-07-16):
昨天接到台Z470独显机器,故障为不触发,  EC是  IT8518E,,  系统供电正常, 可调电源显示待机0.01  ,,测得EC125角有3.3V,80角也有3.3 ,不过按开关信号不拉低。。,按开关也有信号拉低, 就是不开机,  现在请教各位这个 EC的工作条件,看看是不是哪里不满足造成EC不工作。。 附上图纸一部分,,,

补充内容 (2013-7-17 09:21):
大家看一下EC上面的VCC   11角的电压,是前期还是后期有的???

网友:
先刷一下BIOS

网友A:
D13两边电压各为多少?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是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有了按时序来 ,看那步出错了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查IO工作条件

网友B:
EC_PWRBTN#看一下

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吗.

网友:
EC?
  打酱油滴  俺  嘿嘿

海韵之恋 -10 严禁灌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13两边电压各为多少?

3.3V   这个电压按开关不拉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3V   这个电压按开关不拉低。。。

你自己手动拉低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_PWRBTN#看一下

你说的是  EC给南桥的开机信号吧,,, 这个有3.3V, 按开关没有跳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手动拉低试试

试过了,,用镊子短接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用镊子短接还是不行。。。

那EC工作条件还没有满足、要是满足了你就换一个EC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EC工作条件还没有满足、要是满足了你就换一个EC试试

EC我也换过了,故障依旧, 就是让大家帮忙看一下, 这个EC 有几个 供电,  我怀疑还是EC前面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EC我也换过了,故障依旧, 就是让大家帮忙看一下, 这个EC 有几个 供电,  我怀疑还是EC前面的问题

EC复位出来没?上次我修一个就是EC复位拉低了导致开不了机、你可以EC复位

这是不开机检修流程、我反正是按照这样去修的、你可以参照一下

从EC送到SB的开机信号

        1:RTCVCC
RTC:    2:RTCRST#
        3:32.768KHZ

SB的待机供电:VCCSUS3_3

PWRBIN#  EC拉低(3.3V-0V-3.3V)

RSMRST#

这是以前的老机,从IH9后多了一个SRTCRST#

网友C:
引用 网友A:
EC复位出来没?上次我修一个就是EC复位拉低了导致开不了机、你可以EC复位

郁闷,RSMRST#这个33没有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郁闷,RSMRST#这个33没有电压。。。。

应该中间有个电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中间有个电阻吧?

全图纸只有这两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图纸只有这两个地方,,

我叫你看EC的复位、你看南桥的干嘛?PWRBIN#不正常南桥那边肯定是没有复位

网友:
PWRBIN#有电压的,就是不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