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45gcm-s2l 主板 第二次上电跑22奇怪的问题,请帮助

楼主(2013-07-16):
今天接到一块技嘉ga-945gcm-s2l 主板 开机无显示,看到有3个内存槽附近的6。3V 1000UF 电容 突起。
于是立马换了,上电,短开关针 点亮了,测电压 都正常。内存1。85V  CPU 1。28V 北桥  1。20V
直接关电,再试一下,挡22了。。。 跑C1后到22了。。。,不上内存 跑04 内存报警!
强短开关针 能关机,再开(没断开电源)又可以点亮。压桥 也一样,弄弄发现有时候自动上电。。。
压南桥好象没什么改变,但把角跷起,又不自动开机了。但还是档22
要强关开关针 再开 又可以了。。
后来拷南桥。。挡22的问题依旧。强短开关针 能关机,再开(没断开电源)又可以点亮。

把板放着10分钟后 再上电 开 第一次又可以开,断电电 再上电 又挡22了,按RESET 也一样跑22 停了。。。
到这里没思路了。。。BIOS刷了也一样。。。

补充内容 (2013-7-17 19:17):
内存条是两条的,都分别两条试了,也是一样,今天顾客给钱后拿走了。跟他解析了一下,如果第一次开不了,按机箱开关关了 再开就可以了,他接受,说急用,先拿回去用了。。

但还是想不通 是什么原因!下次遇到在研究吧,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3-7-17 19:29):
11 12楼  有图片。

网友:
你这是神嘛主板,u供电28v?

网友:
多少u够烧的,

网友A:
楼主现在修好了米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修好了米有

折腾了3个小时,没弄出是什么原因,先放一边了。明天继续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
没修好,请帮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B:
个人感觉,应该是内存条这一块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应该是内存条这一块的事。

内存条是两条的,都分别两条试了,也是一样,今天顾客给钱后拿走了。跟他解析了一下,如果第一次开不了,按机箱开关关了 再开就可以了,他接受,说急用,先拿回去用了。。

但还是想不通 是什么原因!下次遇到在研究吧,谢谢了!

网友:
  忘记上图了 之前,现在补上。

网友:
这个是点亮的时候的。(能正常进系统)

网友C:
跟BIOS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BIOS有关系吗

修到没有思路的时候 简单的 能做的 都做一下了,,呵呵!

网友:
内存时钟?

网友D:
这种情况我遇见过,结果是北桥虚汗

网友(2013-09-04):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我遇见过,结果是北桥虚汗

有可能。但怎么压桥都没变化,客户拿回去用了近1个月了,没见说有问题,等有问题再说了。

网友:
有可能是集成显卡微短路,时有时无的问题最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