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奇怪故障

楼主(2013-07-16):
联想G450  外接正常显示,本机不显,用键盘切换也不管用,独立显卡,显卡换过,BIOS刷过故障依旧,屏线和屏都换过,确定主板问题,主板接口处Q5无信号开启电压,此信号开启来自显卡,有人遇到过类似故障码?

网友:
是暗屏还是一点没显示,我遇到过外接正常,内接暗屏的

网友:
麻烦的哦!!!!!!!!!!

网友:
是不是屏开启供电没有啊?

网友:
有没有掉件或者缺件的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不好修你要仔细查一下显卡周围电路

网友:
不是屏暗,DISPOFF#开启电压没有,这个开启电压是IO来控制的

网友:
是不是显卡不良?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显卡换的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