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 HP431 不触发、触发不上电 新通病维修(HM65)

楼主(2013-07-16):
  中午接到一台HP431(主板和CQ43)相同,故障为插入适配器接口电源灯亮,待机0.022A,按下开关后开关旁边的电源指示灯亮,但电流微弱0.022-0.024变化,几乎不跳变。
  第一感觉是EC上电了,但是南桥没有触发,因为电源待机灯,触发灯都是由EC控制,而且触发后电流有微弱变化。因为是同行送来的,所以报价RMB280,告诉他南桥坏了,换南桥,要是客户直接就报RMB350+了。上张主板图(富士康代工):

  打发走客户,拆机慢慢查。手头有EC BIOS,先顺便刷了EC BIOS,故障依旧。于是只能查图纸了。此机器和CQ43主板一模一样,所以找来CQ43的图纸,图纸论坛里有CQ43_CHICAGO_HR_HPC。首先查了EC发往HM65的EC_PWRBTN#如图:

  经测量待机时二极管DI6两端都是3.3V,触发后被EC拉低为0v持续8、9秒,开机灯在这几秒期间常亮,然后灯灭,二极管两端电压变回3.3V。
  因为EC有触发动作,所以重点放在查南桥工作条件上,至于为何EC会持续拉低n秒,没有当做重点查,因为毕竟EC的动作和EC code有关,这些都是设计师通过EC BIOS里的软体设定的,所以先把检查的重点放在南桥的触发条件上。
  经查EC 发出RSMRST#到达南桥,南桥供电也正常。于是重点放在查RTC电路上。示波器查南桥32.768波形正常,接着查其他条件,上图:

如图,查其他条件,有如下发现:SRTCRST#:2.9V RTCRST#:0.9V,有图为证:

此电压不正常,怀疑CS4漏电,拆下更换后变成2.9V,触发后正常点亮。上图:

为了便于大家将来查找,上个这个电容的位置图:图中红圈里即是CS4

为什么说这个故障是通病,因为后来查了迅维里的相关的帖子,发现同行有很多人都遇到了这个故障,甚至有人砍了南桥也没好,今天有幸遇到此机器,发此贴便于大家快速维修,多赚钱。
维修总结:1:维修最重要的是思路,多动脑子少动烙铁。2:现在HM系列的南桥不像从前的IBM HBM GBM那么容易更换,而且价格还高,如果不是山穷水尽我一般不会随便砍桥。
  好了,发帖子挺麻烦的,最近徐州的电脑生意非常淡,才有时间写的帖子,我的下载分非常少,请各位大侠高抬贵手,加点分,跪求下载分~~我要下载分!下载分!!! 谢谢!!

 会员1177212300鑫豆2024-7-25 21:27
 会员12325682元2022-9-28 15:02

网友:
你们那价格 好高啊

网友:
分析的很不错

网友:
像这个故障.我们这里也只能同行收个80-100元.你们那的生意好做啊.朋友.抓住机遇挣钱啊.

网友:
我报的是换HM65的价格,所以80-100那是不可能的,既然说出来了换桥的价格,怎么好意思改动呢?哈哈

网友:
今天遇到个CQ43花屏的,直接焊显卡。。。

网友A:
今天我刚刚在修这台机子。。。。。故障跟楼主的一样。。。。我一直在纠结CPU电感上为什么有5v。。。

网友:
思路清楚。一下午就搞定

网友B:
楼主的万用表和我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万用表和我的一样

这个表一般用还行,不过没有我另一块UT61好用,南极宝宝大哥用的,我也买了,确实超好用~这个表在公司用,买的那个在家里私活用~

网友:
看到好贴,必须加分!呵!多出佳作,我再多加分!

网友:
大哥  你这帖子要是早发一个月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刚刚在修这台机子。。。。。故障跟楼主的一样。。。。我一直在纠结CPU电感上为什么有5v。。。

肯定是有原因的

网友:
楼主的的砍桥理论精辟,多动脑少动刀,身同感受。

网友:
不错,又可以少走好多弯路了,谢谢楼主分亨

网友:
思路很清楚“大哥我这边肯淡呢~(三明市)一个下来修二个本本“要倒闭了”

网友:
兄弟,我想问下待机时候南桥的供电都要测哪些啊?除了3、5V之外还有吗?

网友:
那个图纸上面CS4 不是打*号了吗。。。。

网友:
少动烙铁,多动脑子.

网友:
RTCRST电压低不触发早在855芯片组时就有通病了,比如华硕Z9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