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的驱动板上面标的EP是什么原件 。。。求大侠 帮忙

楼主(2013-07-16):
优派显示器的驱动板上面标的EP是什么原件 。。。求大侠 帮忙

网友:
什么ep   没看见呢

网友:
贴片二极管

网友:
楼主,最好用红圈标出来,节省大家的时间!

网友:
应该是稳压管

网友:
楼主,最好用红圈标出来,节省大家的时间!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69404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