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进水,焊点烧黑,如何修复??

楼主(2013-07-16):
笔记本进水之后,供电芯片引脚烧黑了,焊点也烧黑了,如何修复?

网友:
先处理好进水问题。再去加焊芯片试试。不行就换掉

网友:
加焊芯片引脚看不到黑为止,焊膏刷黑了的焊点,烙铁加有铅拖几下看不到黑为止。这样就好看了。。。故障得你自己查了。

网友:
卸掉电池用毛刷蘸纯酒精清洗烧黑的地方,刷不掉的用快刀轻轻刮掉黑的东西弄干净了再修,不然会有漏电的地方,注意保护敷铜板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先处理掉黑点在放到烤箱烤一个小时在上电测测,若待机芯片发烫直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