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三星R467又一怪病

楼主(2013-07-16):
三星R467 这机子的通病就不多说了,大家随手一查一大把,但修此机无数,今天还是碰到一机令人头痛:板号BA41-01129A,待机0。008--0。012之间跳变,按开关不能触发,线性3V,5V正常,拆掉BIOS,能触发电流到0。5几不动,换下NEC大电容,一样电流到0。5几不动,刷BIOS后装上BIOS芯片,又回到原来故障0。008--0。012之间跳变,刷过几个BIOS,换过几个BIOS芯片,故障依旧,现在没有思路了,期待高手加入!

网友(2014-11-16):
排除BIOS芯片故障的话,重点查一下BIOS相关电路

网友:
搞定了没 楼主   ,我现在也在纠结这问题。。。开始我的待机是0.017 查到通病南桥下电容短路了  现在修复了  就出现待机在0.007_0.01之间跳变 指示灯闪动LED525  去掉线性5V电容  待机就在0.002  线性3V 偏低2.3   差了很久没查出来那拉低了   你搞定了 分享下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