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8M890M-M没内存供电

楼主(2013-07-16):
精英的K8M890M-M这个板子的IO给换过,不知道换对不对,能触发,应该不会错,可是没有CPU供电,管理内存供电芯片是RT9214,  换了内存供电还有管子还是不行,可是奇怪,没内存供电,桥供电还有CPU都有供电,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是吧?amd的板子没内存供电会有cpu和桥供电?

网友A:
是不是内存那边的MOS管下管或上管坏了哦???

网友B:
时序乱了,看大师的视频帮你解决。

网友C:
内存的3.3v有吗
,我觉得就差这电压吧

网友:
不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内存那边的MOS管下管或上管坏了哦???

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时序乱了,看大师的视频帮你解决。

时序哪里乱了,请问,英特尔不是内存,桥,总线 ,CPU吗、不跑吗我查供电,内存供电不对就要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的3.3v有吗
,我觉得就差这电压吧

内存没1.8也没3.3

网友:
K8M890M,这个是AMD的吧,应该是先出内存供电,才有cpu供电的,应该是时序不正常吧,个人意见,说错勿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序哪里乱了,请问,英特尔不是内存,桥,总线 ,CPU吗、不跑吗我查供电,内存供电不对就要修呀????

正常情况下是内存,桥,总线 ,CPU供电依次出来,可你这板子在没有内存供电的情况下先出CPU供电,这不是时序乱了吗。不跑码也就理所当然了。

网友E:
K8M890M-M这个板子是AMD的板子,此板通病易坏桥1.5V供电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K8M890M-M这个板子是AMD的板子,此板通病易坏桥1.5V供电MOS管

                    没坏

网友:
既然管子没坏,又没供电,那就查后续电路有没短路,查内存供电来源和供电EN啊,有图看图没图跑线(小白乱说的,仅供参考,有误请勿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