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解决)郁闷的ACER 4710

楼主(2013-07-16):
接一台ACER 4710的机器,945集成显卡,来时是有时能触发,大部分时候都不能触发。只要能触发就一切OK,
进系统,玩游戏都没问题。
经检查,是EC到南桥的PWRBTN信号一直为高电平,拉不低。所以直接锁定EC周边。待机3,5VOK。32。768的
晶震也起震了,BIOS的1,2,5,6也有和EC交换数据的波形。RSMRST也是3,3VOK的。ECRST也是3。3VOK的。
ACIN#为0V也是OK的。按开关EC的95脚KBC_PWRBTN#有高底高的变化,检查到这里就陷入死胡同了,所有的条件
都满足,但就是EC到南桥的pm_PWRBTN信号一直为高,无变化。
于是怀疑EC坏,换了两个全新的WPC8763LDG还是一样,在刷BIOS,还是一样。连32。768都换了,还是一样。
又把BIOS的1,2,5,6脚到EC一个一个的测试过,无开路。BIOS的3,7,8脚都是3。3VOK的。
但只要直接用镊子短接pm_PWRBTN的话,就能开机,但电流到0。7左右就掉电。就是说南桥肯定是没问题的,
问题还是出在EC部分。但我该查的不该查的都查了,也找不到原因。
修到这里实在是没思路了。特上来求助,希望大家都来讨论下  。开店两年了,这样的故障都搞不定还实在是头一次。

网友:
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点评):
南桥肯定是OK的,现在是EC到南桥的PWRBTN信号不正常。不随开关出现跳变

网友(点评):
并且南桥的我也大概测试了下,晶震已经起震了

网友:
pm_PWRBTN# 经过D9到南桥D9换掉试试。

网友(点评):
我把D9去掉,开机,pm_PWRBTN#都是一样的3。3V不变化

网友:
直接pwrbtn接开关上,开机,改线路,触发开机

网友(点评):
改过了,这样改了后,电流到0。7就掉电

网友:
那个lid sw?

网友(点评):
这个没检查,不过我记得休眠信号只能影响屏不亮,不会引起不触发

网友:
宏基这种故障我也遇到过,是4755也是945的N卡独显,故障一模一样,最就是没有修好.是去年6月份的事了.楼主可以看下休眠电路.希望你能修成功!

正常因该是PM BWRBT为低,按下开关才抬高这个信号,
原来你也遇到过这样的呀,这个故障,检查来,可以肯定是EC相关电路引起的,但就是找不到问题,郁闷的很

网友:
楼主是广达的板子吗?注意那15V的升压电路.

网友(点评):
维创代工的

网友(点评):
没的哪个15V的电路

网友:
这个故障基本不用去换南桥,因为本人换个,没有用的.不是南桥坏.但是不是南桥的工作条件不正常就不知道了.

网友:
遇到过没修好,看楼主贡献或者大神出现啦、

网友(点评):
不是把,又来一个这种故障没修好的。刚上面才有一个

网友:
看过很多帖子,lid是有影响触发的。
同时也不知道EC对lid怎么处理。你短接pm pwbtn后,电流能上后掉电,也可能是lid的原因导致EC进行掉电处理。

网友(点评):
好的,谢了,明天去检查下这个

网友:
触发不正常时,EC发给SB的RSMRST#是否正常,待机时LID#为高还是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