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老本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3-07-16):
这机器很老了,装不上系统,换硬盘也一样,BIOS认不到,PE也认不到,测硬盘接口供电,数据阻值都正常,硬盘在别的机器上正常,重新分区,换了N个系统版本都无果,总是系统里认不到硬盘,高手支下招

网友:
那用光盘呢

网友:
光盘进pE正常,插上硬盘就不进不去了

网友:
总是系统里认不到硬盘能进系统却认不到盘扯淡吧,是PE里认不到吧,你直接在别的机器GODT,放这机器释放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不装硬盘可以进PE系统,装上硬盘就连PE也进不去,BIOS里,快速启动项都没有认到硬盘,硬盘有移动硬盘盒可以使用,但是装到别的机器上也认不到,分区格式化都试过了

网友:
裸板差上硬盘测试电压带负载时候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那么神奇,没遇到过,最多自己挨用光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