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1920NW显示器ICE2QR0665的没供电通病,没12v和5v

楼主(2013-07-16):
故障:不通电,测试15v和5v没电压,ICE2QR0665更换故障一样,
为不想让维修客多走弯路,特发此贴,不求名望
其实只有一个元件有问题! 就是七脚的稳压二极管ZD832(损坏)
用万用表是打不出来这个二极管有问题的
但是通电可以测试到ICE2QR0665第七角电压只有11点几伏,此芯片要达到13伏才会工作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取掉这个二极管就OK

网友A:
请问楼主去掉不装可以吗

网友:
不装一样正常工作

网友:
去掉不装
稳定吗

网友: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7脚供电,去掉的是稳压管,完全可以不用的

网友:
又看了一下,好像不是13v才能工作吧,应该是18v吧,有图为证

网友:
取了 烧机一天,再看情况

网友:
遇到过的   直接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真的在此虚心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7楼正确,我也看了一下,确实要17V~19V才能工作。

网友:
那么七脚的稳压二极管ZD832稳压值究竟是几伏?

网友:
正常工作电压范围17V~25V(资料来源还是ICE2QR0665)。

658.63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0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稳压管不良 引起的  积累中

网友(2014-05-18):
这种目前我还没碰到过。

网友:
好经验 谢谢楼主 顶一下

网友:
应该是稳压管坏了,拉低了芯片的供电电压,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今天修到一块一样的拆左真是OK了试机2小时没问题了

网友:
我的也一样。5V左右在跳变。把这个稳压管去了也可以了

网友:
去掉之后不装没影响吗

网友:
高经验好帖子

网友(2014-06-20):
楼主太有才了,根据贴子修好一台

网友:
去掉不装没问题吗?

网友(2014-07-27):
有电源实图吗,上面发的是原理图,看不出元件具体的名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去掉不装可以吗

直接去掉吧,客人修好的机子几台至今还没有拿回来,

网友:
这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去掉有什么影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