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FAN ERROR

楼主(2013-07-16):
前几天客户带来一台机器,原因是风扇不好了,温度很高。我给他换了一个风扇,淘宝上买的 20左右块钱那种。
谁知他用了几天又拿回来了,开机风扇报错,接着就掉线,俺esc可以跳过,我拆开看了,风扇时转时不转。
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啊?是不是风扇质量的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风扇问题的,现在淘宝买的的质量很差的,还是拆机的的可靠,你自己加电压看看风扇运转情况看

网友:
拆机的风扇找不到啊 别的不知道哪里买的好啊

网友:
IBM的机器对风扇的电流很挑的,如果达不到它的要求就会抱错,买原装拆机的吧。

网友:
你家电试试风扇看看嘛,若是好的就为温控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