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55-us6的主板开机一会就关机,反复从起.

楼主(2013-07-16):
今天上午接了一块主板。型号为GA-P55-US6  Ver 1.00.
故障是。触发开机以后,主板上的诊断卡为88.开了几秒以后.就关了,不按触发开关,它自动的开起来,又关了,反反复复这样.先是测了一下,CPU供电为0.89V 看了一下,供电是24相的.内存为3代是1.5V VTT0.75V也正常.显卡1.5V 系统总线供电1.2V 都不缺.RST也正常,有高低高的调变.就是不跑码,想是不是BIOS程序坏了,两个对调,和从新在官网下载了,BIOS程序,涛声依旧,.就不搞了,放在一边.
晚上回去继续研究.在网上看了一下,也没有搜到图纸.插上电源开机,开始摸芯片.发现一个GA SATA这个芯片有点发烫想想是不是它挂了,马上就吹下去.再试,还是一样88.反复开关机.
在讯维网上搜到也是这个芯片坏了.原来不是这样的,
还是老老实实的在测供电,在电源座上发现的问题 1.2 11片,原来只有30欧姆,(正常在200欧姆以上) 3.3V对地短路了.测5V SB 9脚.12V 都是正常就是它不正常了,看了一下3.3V 供电支路太多了,网卡 IO 时钟 声卡 都有3.3V不好找
上可调电源,黑夹子接到P4地.红夹子接到电源插口1脚.先调到3V 0.5A 烧了一会,芯片没有发烫.有慢慢调到4.5V 1.1A的时候终于有一个芯片发 烫.原来是1394的芯片挂了,立马吹下它,冷却在测3.3V对地阻阻378欧姆.插上电源安上开关键,开机走C1 一到走到7F .

网友:
我了个去,又是传说中的烧鸡大法。佩服佩服。

网友:
1394和网卡易短路。

网友:
这主板给力,能收起钱

网友:
唉烧鸡永远可行啊

网友:
烧鸡法还挺管用的,

网友:
1394好像只有数码相机才用,平时都是摆设。这个是大板,兄弟你是高手哦。

网友:
烧鸡大法禁忌使用比原来电压高的电源烧!容易造成大面积烧坏!楼主幸运~~!

网友:
我只想说烧鸡是个很不明智的选择 相信你也是没别的办法和思路了 出此下策  我也有说这样的经历呢

网友:
橙色线 3,3V下端MOS管D级对地的阻止才十几会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楼上,十几很正常啊,阻值真的偏低会有芯片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