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1显示器主板重启后就不显

楼主(2013-07-16):
一台长城M1931显示器开机正常,使用N小时都没问题,但只要电脑主机重启后,显示器指示灯常亮,按任何键无反映,拆机后驱动板MCU为TSUM5PFL ,存储芯片为25L1005MC,到网上找一程序刷入后正常

现上传原厂程序,方便大家使用
长城M1931(M9WJU)_ MCU TSUM5PFL

网友:
一般这种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台这样的,刷了就好,有些是不开机的,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不接主机正常,一接主机,没有显示,按键也不好用。刷了你的程序后,好了。谢谢!看来这是通病。

网友:
M1931 的 修了很多了 。   都是程序问题。